[求助] 关于跨时钟域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05):
对于CDC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打两拍防止亚稳态的情况出现,但是对于端口的外部输入信号是不是需要打两拍。
比如说一个通信模块的 rx 信号是不是需要打两拍,那么其他的控制信号比如CS片选 有没有必要打两拍。还是说打两拍只是针对模块内部的信号跨时钟域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两个时钟域的时钟之间的关系,而且总线类的数据也是不能打两拍就搞定的。

网友:
总线信号一般采用握手信号(只对握手信号进行时钟打拍)或异步FIFO来进行时钟域转换。

网友:
通常建议chip外部信号也看成是异步信号来处理。

网友:
多于1bit的数据线,通过打拍是比较有问题的哦

3楼得正解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说错了,外部输入的信号是必须要做同步处理的,这点很重要!

网友:
要看外部输入信号和clock之间的关系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比如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