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stro verilogout 和streamout 做LVS请教

楼主(2011-07-05):
streamout

streamout

DumpHierVerilog

DumpHierVerilog

我现在是把gds导入cadence  和。v文件 V2LVS生成的spice 网表在calibre下做LVS  报了很多error  所以看看这个设置的问题
这两个是这样设置的吗?
但是我又看到一些脚本不是这样写的。 有介绍这些设置的资料吗?astro的user guide 都没讲啊。
谢谢各位大虾指教

网友:
你可以按Help的icon,他會有這個window裡得option的介紹,
這些在manual裡一定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  这个help可以  谢谢

网友:
引起LVS 报错会有很多种情况:gds数据merge是否完整,LVS 网表是否准确。
你前面stream out 没有问题,可能是LVS网表中电源定义不完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电源定义是正确的,现在所有的port ,net数量都是相等的。电源最开始LVS出问题,在版图上lable后就,没问题了。

顺便问一个,这个输出的。v文件可以生成schematic么?    我以前好像可以的,现在verilog in cadence后,ip核没有schematic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