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我的差分放大器怎么增益那么小呢?求教!!!急!!!

楼主(2011-07-05):
(图片)

楼主:
这是我用ADS仿真的结果,中间TL+,TL-这2根线的电压差值最高时才1.9V,我的信号源是1V的呀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正常吗?谢谢!!!

网友:
偏壓點給錯啦…看看你的MOS的工作區,然後…不要用電阻當負載…GAIN會比較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偏压应该给多少呢? 不用电阻的话用什么做负载呢?
请问这个仿真电路应该怎么改呢?

网友:
PMOS的BODY怎么是接地??
你接错了,要接VDD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 这样啊。。。好!那TL+,TL-以前的那部分呢?那部分就哪里有问题呢?谢谢!!

网友:
你加了大电容160n当AC couple,
但是你右边的差动对没有DC偏置,当然不会导通!
难怪没有GAIN。

网友:
是不是菜鸟级的啊,
1.你的第一级负载电阻只有160ohm,第一级增益很难做上去
2.第二级PMOS衬底接错了,S和D的电压稍高一些,就会漏电的
3.第二级输入管没有偏执电压,仿真时系统会默认为零,也就意味着第二级不工作
4.第二级负载电阻只有50ohm,即使第二级正常工作,增益也很难做大
增益自然小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qq 125538673 能否加我?请赐教

网友:
我看你的两级结构就有问题,不搭配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不是的 。。。现在只管第一级好了

网友:
此電路真的是毛病N多啊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