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低温-40度时MPC8548不能够正常启动?

楼主(2011-07-05):
在低温-40度时,板子有时候能够正常启动,有时候不能正常启动,已经调了很长时间,请问哪位高手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,谢谢!

网友:
这个看一下上电时序,好像是需要1V的电压先上,可以看一下

网友(2011-09-21):
曾经碰到类似的问题,用的是Marvell的64460桥,桥上某MPP配置成了PCI总线的REQ#信号,但此信号没有挂接到PCI总线上,常温没问题,-40度时该引脚为低,导致系统被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