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請教verilog問題

楼主(2011-07-05):
小弟想寫一個程式譬如說
假設一個訊號叫DPI
一開始的DPI是1  接著為0  ,在變1又回到0=>  1->0->1->0  =>給charge_EN
當我到最後一個0的時候要給一個電壓叫做charge_EN

請問該怎麼寫呢  是不是需要counter數兩次再給  麻煩版上大哥大姊們不吝教學一下

网友:
就是说检测到DPI连续两次从1到0才会产生charge_en信号?要是这样,用计数器应该可以的。但是也要取决于DPI后面的变化,如果接下来还是一次1到0的变化,你是马上产生还是等待两次以后产生?

网友:
使用计数器 是一种 比较好的方式

楼主:
給了charge_EN之後
DPI後面的直就維持在charge_EN  不會再改變
這樣該如何寫呢

网友:
你这种描述方式实在难以看懂。。。有条件画个时序图可好

网友:
如果用计数器的话可能会出现1=>0=>0=>1=>0时(也就是没有连续出现下降沿)也会有en信号。
建议用状态机来实现。

楼主:
我大概畫了一下簡單的波形
在DPI第二次為0的時候給charge_EN
不管DPI後面如何變化  charge_EN永遠為1

网友:
代码有问题

楼主:
不好意思 我剛剛的clk沒畫的很好
重畫一次拍起來

网友:
建议用FSM。
比较好控制、修改。

网友:
/////Just for you test
reg dpi_d1, dpi_d2, dpi_d3;
always @(negedge rstb or posedge clk)
  begin
    if(!rstb)
      {dpi_d3, dpi_d2, dpi_d1} <= 3'b000;
    else
      {dpi_d3, dpi_d2, dpi_d1} <= {dpi_d2, dpi_d1, DPI};
  end

wire dpi_negedge = ~dpi_d2 & dpi_d3;

reg [1:0] cnt;
always @(negedge rstb or posedge clk)
  begin
    if(!rstb)
       cnt <= 2'h0;
    else if((cnt<2'h2) && dpi_negedge)
       cnt <= cnt + 2'h1;
   end

reg CHARGE_EN;
always @(negedge rstb or posedge clk)
  begin
    if(!rstb)
       CHARGE_EN <= 1'b0;
    else if(cnt>= 2'h2)
       CHARGE_EN <= 1'b1;
  end

楼主:
謝謝各位大大  我會參考學習的~

网友:
提供另一种省面积的方法:
   首先,将DPI信号2分频:
   reg div2_dpi;
   always @(negedge DPI or negedge rstn)
        if(~rstn)
           div2_dpi <=  1'b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div2_dpi <= ~div2_dpi;
    然后,使用2分频后信号的下降沿作为触发条件,产生需要的信号,也可以使用latch锁存数据:
   reg change_en_r1;
   always @(negedge div2_dpi or negedge rstn)
        if(~rstn)
           change_en_r1 <=  1'b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change_en_r1 <= 1'b1;
    最后,最好再使用主时钟同步2次,消除亚稳态的影响:
  reg change_en_r2;
   reg change_en;
   always @(negedge DPI or negedge rstn)
        if(~rstn)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change_en_r2 <=  1'b0;
           change_en      <=  1'b0;
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change_en_r2 <= change_en_r1;
           change_en      <= change_en_r2;
         end

网友:
一个计数器从0到5计数,DPI就是这个计数器除以2得到的余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