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库中功耗为负的情况

楼主(2011-07-05):
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今天,我使用一个库进行逻辑综合,对其进行功耗报告report_power,发现cell的internal_power居然是负值,Net的Switching功耗为正值,但是比较小,大约8%左右。(注明:该库的工艺为0.18um),结果发现原来是使用的库中出现某些cell的internal Power为负值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

还有,按照我们的一般分析,对于动态功耗,应是switching功耗大于internal功耗的,然而DC为什么在report_power时只报告Net Switching Power?难道这里的Net Switching Power已经包括了Cell Input端电容的重放点功耗?如果是这样的话,应该Net Switching Power比Internal Power大才是?求验证?

网友(2012-04-25):
回复 楼主:

请问这个为负的情况是咋回事啊,我也刚碰到。在primetime update_power 生成的fsdb里,发现有负值

网友:
功耗为负的.lib 我见过,但是当时没查原因,

internal power 不一定比switching power低的,
switching power主要指output 翻转引起的power,

internal power指input不变的情况下的自身翻转 , 也不小的,

dc的power也就是个估计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