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安装synopsys出现问题了,求高手帮忙!

楼主(2011-07-05):
由于觉得redhat as 4.7 的升级没有yum好用,这两天在安装synopsys相关软件,可是却很杯具了。

我的platformwin7 +虚拟机CentOS 5.4 x86

Synopsysx86

Vcs-mxD-2010.06

PT_vD2010.06SP3-4

DC_vE2010.03

Installer 2.2

Scl10.9.3

其安装路径分别为:

Mkdir
-p /home/eda/synopsys
synopsy_root-directory

在其下分别新建vcsdcsclpt,license的目录,之后再将软件安装在对应的目录中。

Crack Synopsyssrc是从eetop下载到得其版本分别有:

src 16k,src17k,src 88k,src61k,src40k

产生的licensescl下的/bin/sssverify
验证多通过

synopsys.dat保存在license目录下。

写了bash以及对应的csh可是在调用synopsys.dat有错误:

1.TCP port
cannot open

N次重启centos TCP port可以打开

但是又出现这样的问题:

Feature ***is not enable yetthe license you want to use

启动dcptdve出现如下错误: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bash

#Synopsys base

export SYNOPSYS=/home/eda/synopsys

#Design Compiler

export DC_HOME=/home/eda/synopsys/dc/

export PATH="/home/eda/synopsys/dc/bin:"$PATH

#Prime Time

export PT_HOME=/home/eda/synopsys/PT

export PATH="/home/eda/synopsys/PT/bin:"$PATH

#VCS

export VCS_HOME=/home/eda/synopsys/VCS

export PATH="/home/eda/synopsys/VCS/bin:"$PATH

#######add VCS_ARCH_OVERRIDE#################

export VCS_ARCH_OVERRIDE=linux

###############add XKEYSYMDB###############

export XKEYSYMDB=/usr/share/X11/XKesywDB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#lmgrd

export PATH="/home/eda/synopsys/scl/linux/bin:"$PATH

#start synopsys license using lmgrd

alias lmli2="lmgrd -c /home/eda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 -l /home/eda/synopsys/log/syn_lic.log"

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=27000@asic(hostname)

export LM_LICENSE_FILE=/home/eda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

alias dc="dc_shell"

alias dv="design_vision"

alias pt="pt_shell"

alias pv="pt -gui"

##########csh

setenv SYNOPSYS /home/eda/synopsys

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27000@asic(hostname)

setenv LM_LICENSE_FILE /home/eda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

setenv VCS_HOME /home/eda/synopsys/vcs

setenv VCS_ARCH_OVERRIDE linux

setenv
DC_HOME /home/eda/synopsys/dc

setenv
PT_HOME /home/eda/synospys/PT

#

set path = ( $path /eda/synopsys/scl/10.9.3/linux/bin )

set path = ( $path /eda/synopsys/vcs/bin )

set path = ( $path /eda/synopsys/dc/bin )

set path = ( $path /eda/synopsys/PT/bin )

alias lmli2 "/home/eda/synopsys/scl/10.9.3/linux/bin/lmgrd –c\

/home/eda/synopsys/license/synopsys.dat -l
/home/asic/log/syn_lic.log"

alias dc "dc_shell "

alias dv "design_vision "

alias pt "pt_shell "

alias pv “pt –gui ”

运行csh bash多是出现上述的问题

centos 5.4x86中安装了IC610mmsim61,运行良好!

可是就是synopsys无法启动,是不是两者不能再同一个系统中安装呢?

以前在redhat as4.7中安装IC5141synopsys没有出现上述问题?求帮助!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你的文件属性没有刚该车的那个可执行的。。。chmod +x filename

楼主:
hi,haichao_xjtu,我把license下的synopsy.dat改成可执行,仍然不行啊,难道只能换系统吗?

网友:
FEATURE is not enable yet
改成 INCREMENT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主要还是src的版本不对,只能用src69k的改大家说明一下啊!
网址是: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23510 ... page%3D1&page=1
经过我的一个星期测试只有rjoe0301提供的src可以用,其他多不行的!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centos5.4可以安装的,也可以与IC610共存的,主要还是src的版本不对引起的!

网友:
順便了解一下

网友(2011-10-31):
遇到同样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不知道src是什么东西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经验分享了,赞~

网友(2011-12-26):
回复 楼主:

    您好:
          我装的是ic  compiler的,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不能用,应该也是license的问题,请问也是用EFA LicGen 0.4b生成的吗?我们生成的时候只用到.lpd没选.src这样子.src会影响到吗?还有您下的.src文件时将生成目录里面的.src替换掉吗??谢谢。。。

网友(2012-08-31):
回复 楼主:

Ubuntu系统下Synopsys VCS DC PT安装文件下载及安装破解方法(支持2008,2009,2010,2011版)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47196-1-1.html

网友:
Ubuntu系统下Synopsys VCS DC PT安装文件下载及安装破解方法(支持2008,2009,2010,2011版)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47196-1-1.html

网友(2014-08-22):
顶贴只为俺下载,喔喔呵呵

网友(2018-01-07):
Ubuntu和redhat有区别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当然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