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hb宽总线连窄从机

楼主(2011-07-06):
最近在设计一个64bit宽度的ahb总线上挂一个32输出的GPIO借口,内部的寄存器都是32bit的,所以,想问下32bit的窄从机如何往64bit的宽总线上面挂,,谢谢各位!

网友(2011-11-28):
宝儿,你的问题这么多月了还是没人回答诶。。。

网友:
你要在hsize上入手,当总线以64bit的方式访问时,你要报错

always @(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_n)
begin
        if (!reset_n)
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_resp <= 2'b00;
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if((h_size[1:0]==2'b11)&&(h_sel==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_resp <= 2'b01;                //当系统超过32bits访问报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h_resp <= 2'b00;
end

还有就是在总线访问你时,你要判断hsize,GPIO挂在AHB上比较少见,更多挂在APB上,一般APB就是32bit,你可能还差一个AHB2AP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