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如何用两块6410开发板wifi通信,发送摄像头视频

楼主(2011-07-06):
我买了两块OK6410两个摄像头和两个wifi,操作系统用linux,想将一个板子上的摄像头采集的视频通过wifi发送给另一个板子,并在其液晶屏显示,这个该怎么做啊?请教前辈们给个思路,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要这样做:
首先我们要传输数据,那么必须建立通道,建立通道就是要分层,就会有协议栈。就会有驱动,会有应用层。
其次,要传输图像,那么你要有图像采集,要传视频或者图片都要有压缩,那就是mpeg或是264,Jpeg,
摄像头肯定也要有驱动。
好了,这些东西够忙活一阵子了,加油吧!!

网友(2011-10-03):
回复 网友A:
麻烦您一下,请问您有具体的方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