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在Hspice PZ分析中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1-07-06):
我在PZ分析中出现了这种提示,分析不到结果,请教下高人这是怎么回事啊? 如何解决?
pole/zero analysis stopped - iterno .gt.100
pole/zero analysis stopped - iterno .gt.100

网友(2013-04-08):
遇到一樣的情況..........

网友:
有高人讲解么

网友(2013-05-16):
回复 楼主:

jjjjhao

网友:
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~感謝分享!~

网友:
敬请哪位好人帮忙解决

网友(2013-08-19)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种情况常发生在数模混合中,在数模混合中,PZ分析时数字电平不能跳变,请设成固定电平。另外输入引脚不要悬空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常发生在数模混合中,在数模混合中,PZ分析时数字电平不能跳变,请设成固定电平。另外输入引脚不要悬空。

网友(2013-12-30):
pole/zero analysis stopped - iterno .gt.100
表示PZ分析ITERATION次數超過預設的100,所以停止,可以嘗試把ITERATION次數改為更大的數目,如200。設定方式為:
.options ITLPZ=200

网友(2018-04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已验证,把不相关的数字逻辑删除后,只保留模拟电路的.pz分析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