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可变增益放大器是怎么实现的

楼主(2011-07-06):
请问可变增益放大器是怎么实现的?我想用可控衰减器或类似于乘法器的结构应该可以,具体是如何实现的?
还有没有别的方法?

网友:
很多方法的  最简单的方法是选用TI VCA810集成的VGA放大器  带宽很宽 而且增益范围有80dB

网友(2011-08-09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还有简单一点的方法吗?

网友:
你指的是在芯片内的作法还是PCB上用组件的作法?两者有不同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