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am如果只有FRAM没有CEL是否在icc中有问题?[解决]

楼主(2011-07-06):
用artisen生成了相关ram的文件
用milkyway将vclef转成FRAM,如果不转gds文件,也就是CEL不是actual layout,或者没有CEL文件
在ICC中place时会出现pin A of reference cell RAM has no physical location的Warning,会直接导致error不能place

我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?是否CEL也是必须的呢?只有FRAM不能PR?还是可能我的FRAM不对?求解!

网友:
可能是db的問題~一般來說只需要FRAM~~

网友:
在ICC内PR 只要FRAM view就可以的。输出GDS需要CEL view

楼主:
FRAM:abstract view -- used during P&R
按照定义是只要FRAM就可以的,可是我这个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?难道FRAM转的有问题?
怎么去检查呢?
个人认为FRAM等同于macro-lef。

网友:
可能你FRAM沒轉好

网友:
你開啟FRAM看看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db的问题指的是什么?

生成过程中倒是有warning,有VIA的warningB cell boundary not exist!

via不应该影响pin吧?

楼主:
DB cell boundary not exist!

楼主:
在ICC中选中一个RAM,右键--open design,选择FRAM的view打开,在新窗口发现各个port是存在的,选中看属性也是可以的
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在ICC中place时会出现类似:pin A of reference cell RAM has no physical location(APL-028)的Warning
费解!

楼主:
经确认,是lef读入的时候map文件的问题,已解决,多谢各位

网友(2013-04-17)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可不可以给个mapfile的样例呀,不知道怎么写啊。
    万分感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的什么工艺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SMIC65,问题已解决。
    我是ICC read_stream时的mapfile有错。正确的格式应该是:
gdsPadCell
PXXX
gdsPadFillerCell
PXX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