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运放的GBW和单位增益带宽GB到底是不是一回事?

楼主(2011-07-06):
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,好像sansen的书和Allen的书里讲得不太一样啊,求知道的筒子给详细解释下两者的区别?谢了先~

网友:
我记得sansen的书里GBW是指增益与-3db带宽的乘积
你说的单位增益带宽GB 应该是增益为0db的时候的带宽吧

网友:
当第二极点在0dB之后时,直流增益与-3dB频率的乘积就等于0dB增益带宽GBW,数学计算,自己推导吧。

楼主:
那是不是说只有补偿之后有GBW=fu=GB,在补偿之前GBW=Av(0)*f-3dB不等于单位增益带宽GB?

网友:
哎呀,一个意思!

网友:
基本上就是一個意思啊,只是不同的表達方式罷了,不過GBW特指的就是gain為0db時所對應的頻率,在GBW之前只有一個極點時,它等於dc gain*-3db 帶寬,多餘1個極點時,二者不相等

网友:
应该是一样的

网友:
一个意思...

网友:
    有doublet的时候,GBW和UGB还是应该有差别的

网友A:
有doublet的时候,GBW和UGB还是应该有差别的
引用 网友B:

请教一下,什么叫doublet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相邻的零极点

网友:
相邻的零极点如果都在GBW之后,应该没有影响吧;如果在GBW之前,会有影响。

网友:
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

楼主:
LS的兄弟能不能解释一下怎么个不一样法?

网友(2011-11-30):
开环增益比较大的运放,闭环增益低频增益为1,最后降为零的曲线,以20dB来算的话应该是以零轴开始,向下的曲线吧!

网友:
GBW与单位增益带宽UGB是相似的。UGB规定为运放的增益等于1的那个频率点,而GBW规定为运放在一个频率点上的增益带宽积,但这个频率点可以不同于UGB

网友(2015-01-24):
回复 网友C:
是单位增益带宽的两种表达形式吧,GBW=GB/2π

网友:
結果是一樣的

网友(2015-11-23):
回复 楼主:

   都是0db带宽吧

网友(2017-03-17):
从字面理解就可以了:增益带宽积,某一增益与该增益下能达到的最大带宽的乘积。对于一个运放而言是常数,如果你改变了反馈系数,增益变小,那么相应的带宽变大。如果你把运放变成跟随器(G=1),就成了单位增益,此时的带宽UGB×1还是那个常数GBW,所以显然两者数值是相等的。

区别在于所取的点不同。

网友:
就像角频率和频率差不多一个意思把

网友:
单位增益带宽就是增益为1是的频率

网友(2020-12-01)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一下,什么叫doublet?

极点和零点频率很近

网友(2021-11-23):
单极点运放是一样的。多级运放,若后续零极点在0dB之后,那么GBW和增益积也一样;在0dB之前,会有数值的不同。

网友(2023-03-24):
差别不大,UGB在第二极点与UGB相差很多的情况下与GBW相同,一般认为他俩相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