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HSPICE中怎样加model库啊?

楼主(2011-07-06):
比如我现在拿到代工厂给点模型数据,怎么样把它导入spice实现调用!(本人刚刚开始学习spice望高手指教)

网友:
脚本中调用hspice模型库文件:
.lib  xxxxx.lib TT

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。能不能具体一点呢?谢谢!

网友:
在hspice中有一个加库文件模型的路径,在路径中加入你的模型就行了,一般仿真用TT就可以了

网友:
.lib ( 你的路径.lib) TT,TT也可以是SS,FF

网友:
一般工厂提供的模型会有个说明文件的 readme 里面会把例子写出,可以学一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