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栅源接在一起

楼主(2011-07-06):
请问一下高手,在电路中,MOS管的栅源接在一起,起到什么作用?

网友:
ESD典型电路就是将删源接在一起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,已了解

请问一下,双多晶怎么理解?

网友:
就是两层多晶的工艺吧,一般用来作电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