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CC 如何优化长的驱动链

楼主(2011-07-06):
在ICC中试问如何优化很长的buffer,inv的驱动链尝试了设置set_drive约束和input、outputdelay的约束都没有效果,请大侠支招

网友:
不太明白题意,猜测一下。如果是FanOut太大可以尝试CTS的方式。否则,查看是否因为Floor Plan不合理造成连线相接的逻辑单元相距太远?尝试修改Floor Plan或者设置set_max_net_length。

网友:
是什么导致的长repeater chain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触发器和触发器之间有很长的线,为了时钟的原因触发器做了多个region,但是这个是必须的,很麻烦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这些线不多试着加粗这些走线或用高层宽厚金属。

网友:
    要想让工具插buffer  必须人为的造成drc violation。当工具看见这个地方有cap trans的vio以后,他才会去修。
你首先要检查一下在当前的sdc设置下,该net是否会有drc vio,没有的话,工具自然不修了。
   如果想强行修的话,建议用下列方法:
    1> reg q端定义clock root.
    2> 提高cts时候的cap 和trans的要求,好比都改为0.05.
    3>  单独优化这几个时钟。
      应该会有效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