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old time的violate一般怎么修复?

楼主(2011-07-06):
RT,菜鸟请教。谢谢

网友:
如果不考虑setup. 插buffer. 插delay.
如果考虑setup, 我没那个能力几句话讲清楚.

网友:
在PR是,After CTS 看Hold Violation 值是否合理,如大于1/2 TcLock,查看Clock Tree 是否有问题,SDC 是否有问题。在Routing OPT时要FIX Hold, After Routing后的Fanction Hold基本应该MET。
人工FIX Hold,一般可以Insert Bufer或Delay Cell在有Violations的Path。

网友:
查buffer或改size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ICC报出来hold violation了,但是不去修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把数据端延时增大或者把时钟路径延时减小。。

网友(2012-11-02):
还是不太明白  。。。 除了User Guide 大神们有没有更多PT工程实践上的资料

网友:
抄别人的script

网友(2012-12-12):
回复 网友B:

        一般不动clock tree,以免影响前后级的功能,那样会大大增加麻烦,所以尽量只动data path,它的延时既不能太短,也不能太长,太短会有hold vio,太长会有setup vio。多迭代几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