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用FPGA实现数字电源控制器的成本问题

楼主(2011-07-06):
如果要实现一个简单的电源的功能(采样、数字控制程序),带软核的FPGA+ADC是不是要比一般DSC,如TMS320F28016(60MHz时钟,零售约40元RMB)要便宜?以前遇到个人有如此一说(说17元RMB就可搞定),不知道是不是靠谱,应为他用的是virtex-4系列的FPGA,网上这一系列的FPGA贵的吓人。

我以前也没有接触过FPGA,一直用DSC的,问一下大家实现以上功能大约需要多少FPGA的资源。谢谢

网友:
mcu+adc不能实现吗,用不着fpga吧,除非你对速度有要求,另外零售的FPGA价钱不低,如果实现个小功能不值

网友:
用fpga来做这个东西,除非是多个模块的,要不肯定不便宜。
最便宜的是MCU,用内部自带的ADC( 如果你的处理速度可以跟得上的话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