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LOD效应有什么危害?

楼主(2011-07-06):
求助:LOD效应有什么危害?什么情况下要考虑啊。请各位大侠解答,谢谢!

网友:
编辑掉,卡了,发了两次

网友:
会影响匹配

具体原因是由于STI的应力会对匹配的最边上的距离场氧某一个距离内的mos都会受到影响,这部门MOS管的匹配就会很不好
所以到时候考虑加dummy的时候就不是单单加上dummmy就好,还要考虑到dummy的大小,由于这段距离的存在,有时可能加一个最小gate length的dummy还不够,要多加几个

网友:
什么事LOD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ength of diffusion效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