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哪位大侠出手,soc_encounter9.1 环境变量设置

楼主(2011-07-07):
soc_encounter9.1 环境变量如何设置

网友(2011-08-17):
I have the same question, please provide the answer, thanks

网友(2011-10-10):
export CDS_ROOT=/CAD/cadence/SOC91     #### 软件安装的主目录
export PATH=$PATH:"$CDS_ROOT/tools/binCDS_ROOT/tools/dfII/bin"
export CDS_LICENSE=5280@localhost.localdomain  ########license文件
export OA_HOME=/CAD/cadence/SOC91/oa_v22.04.058

网友(2013-01-11):
一定要指定最后的 OA路径吗?我还是51.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