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用DMSA优化leakage power

楼主(2011-07-07):
如题,通过在非时序紧张的路径上把普通VT的CELL换成高VT的CELL,在DMSA中为了进行这种优化,需要用什么命令,变量以及相关的流程。知道的高手们不吝指教,3Q~

网友(2011-09-18):
how to reduce leakage power in digital circuit in 90nm tech

网友:
leakage opt 在PR工具里面基本上都做过了

至于基于pt的 优化, 很多公司和fab都有脚本去处理的,进一步换回hvt
原理就是不降低该点的setup slack,
要写脚本的,  最后还是在PR工具里面实现的,

网友:
降低leakage有很多方法啊啊,

比如用LP工艺, 多用hvt

网友(2014-02-14):
fix_eco_leakage
in PT

网友:
fix_eco_leakage 好像只有新版PT才会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