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电流的仿真

楼主(2011-07-07):
我正在做一个输入共模电压仿真,电路是带有源电流镜负载的差放,我想在看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变化时能尾电流源随输入电压的变化,我用的是cadence,可是我不会做尾电流源随输入变化的仿真,哪位高手教教我啊

网友:
看terminal电流

网友A:
这个简单,如果使用spectre仿真,output里边有一个选项,点开output之后在最下面,里边有很多的option,其中就有一项是save current,你可以将里边的都选yes和all,最后用result里的main form看图。
另一种方法是,output里边选择输出,plot on schematic,点选尾电流管子的D结点,打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。这种简单一些吧。

网友(2013-04-01):
回复 网友A:

  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!

网友(2015-03-25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西电哪个学院的

网友(2016-03-18):
还是不会电流仿真

网友(2018-04-06):
菜鸟谢过层主

网友(2020-03-28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,如果使用spectre仿真,output里边有一个选项,点开output之后在最下面,里边有很多的option,其 ...

谢谢前辈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