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about udn

楼主(2011-07-07):
udn是什么文件啊,为什么要把lef转换成UDN?

网友:
Cadence CeltIc里面用的库文件,对black box做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Encounter里,design->import->advanced有SI Analysis,右边Celtic libraries里,Max cdb File里填写.cdb是什么意思?难道是不对他做si analysis?如何生成.udn呢?

网友:
cdb也是一种celtic用的库文件,比udn更加准确,尽量用它,而不要用ud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想用.CDB,但是给的库里面没有.CDB,于是我想自己生成,但是库里也没有SPICE模型,所以我想到这样的解决办法请你看看这样行的

   通吗。

    因为SI是关于CELL对CELL之间的连接分析,应该不会涉及到CELL内部的电路,所以我就想自己写一个空的SPICE模型,这样是否可行?

网友:
那和udn没什么不同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们这有一个PLL,需要工厂去MERGE,我这只有LEF和一个dummy gds,我应该怎样去生成.CDB呢?

网友:
没有spice,做不了cdb
只有用LEF,做udn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用lefToUdn吧

网友(2012-03-12):
学习一下,请问如何用spice,做cdb
用LEF,做udn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