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只使用同一层 metal 做 power/gnd ring 的?

楼主(2011-07-07):
比如top metal 是 metal 6, 常规做法是 metal 5 和 metal 6 做 power/gnd ring, metal5 横向, metal6 纵向。

有没有只使用 metal 6 做整个 ring 的? 常见吗?

网友:
没有试过,在Top和Bottom的M6(一般是V向),会对autoRouing 有一点影响吧。

网友:
全都用M6会和strips(你也用5 和6的话)打架吧

网友:
没有这必要,用一层又不比两层省绕线资源。没准还阻挡该层走线呢

网友:
同意4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