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问一下encounter和icc面积的设置问题

楼主(2011-07-07):
Head Box: 0  0  700 700
IO Box:   21 21 689 689
Core Box: 23 23 664 664
这组数据在ICC 2009里怎样设置呢?
目前看手册有set_die_area,initialize_floorplan
该如何设置呢?
ps:上边这组数据是Encounter导出的fp数据。
手机发不了帖,论坛模式不能输入验证码,非论坛模式看不到验证码,uc不行啊

网友(2011-10-13):
i dont understand too.

网友:
严重警告下:
  每个人回答问题最好有点意义, 因为看别人的回答也是学习或者讨论,
不要打开了文章里面都是意义不大的回答,
再次这样刷屏回意义不大的,来赚积分的, 会封杀一段时间

网友:
initialize_floorplan 里面有
left_io2core , right_io2core ,  bottom_io2core , top_io2core
也就是core到io的距离,

对应你的那个 IO BOX 和core box的差值,

edi里面的floorplan也有的啊  -coreToLeft , -coretoright , -coretotop ,

2 个floorplan菜单差不多的,都是一样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