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stro gds 导入cadence后VIA45有问题

楼主(2011-07-07):
电源环用 metal4 和metal5,gds导入cadence后,DRC,VIA45大了,其他都是正确的。改的话太多了。

网友:
virtuoso中有个功能叫generation(名字不确定,主要是为了layer长缩),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tf就是用的library 跟目录下的,我也打开看了。
   M5_M4 VIA45 drawing METAL4 drawing METAL5 drawing 0.26 0.26 (1  1  0.52  0.52 center center) 0.06 0.06 _NA_

  我在cadence里面打VIA45都是0.26的,但上面gds导进去的是0.36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是说astro的tf。看看两个是不是不一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确实是astro的 tf文件出了点问题,谢谢你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