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f問題

楼主(2011-07-07):
prViaRules(
; ( ruleName viaName
; layer1 dir1 ( minWidth1 maxWidth1 overhang1 metalOverhang1 )
; layer2 dir2 ( minWidth2 maxWidth2 overhang2 metalOverhang2 )
; [( properties )] )
( "viaSP21" (M2_M1)
metal1 "vertical" (    0.6        1.8            _NA                    0.6 )
metal2 "horizontal" (0 .6       1.8            _NA_                0.6 ) )
( "viaSP32" (M3_M2)
metal2 "horizontal" (0 .6       1.8             _NA _                 0.6 )
metal3 "vertical" (     0.6       1.8             _NA_                 0.6 )

請問各位前輩....
有人知道 (minWidth1)  (maxWidth1) (overhang1) (metalOverhang1) 這四個每個代表什麼意思
          要怎麼計算??????

网友:
此处是tf文件中via规则的检查
minWidth1 应该是最小via的长宽
maxWidth1 最大via的长宽
overhang1不确定
metalOverhang1 应该是metal 覆盖via的规则

也可以再virtuoso下面进行试验尝试,以确定这些规则的具体指向;

希望能帮的上你

楼主:
你說的長寬....是長+寬???
還是單邊的長度....
如果是單邊長度應該不可能吧

网友(2011-11-18):
overhang就是metal enclosure via的distance, 就是包含via的多余部分,

overhang越多约好了,对via的可靠性来说,一般有一个基本值,

这个是icc是吧,virtuosuo里面的router?

网友:
弱问一下:tf文件是干嘛用的啊:)

网友:
引导icc 布线的技术文件, virtuoso的router,自动的

网友(2013-04-18):
回复 网友A:

   cadence下快捷键O调出来的那些孔的库(工艺库),调出来的guardring,是TF生成的,这个是最直接的运用。   当然还有一些很详细的定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