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MOS波形怎么是这样子的

楼主(2011-07-07):
这是我的连线图,开关频率才2K,波形就这样了,导致MOS管发热很严重,如果加到20K的话估计根本不能正常运行了,是怎么回事啊这,电路有问题吗?跪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应该量一下你的驱动芯片的15V电源端的波形,看是不是也成这样了!如果成这样就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影响了。

网友:
    赞同2楼的,,,

网友:
首先检查一下6N136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。
此栅极驱动波形是正确的,没有什么问题。
仔细阅读IRF540N的规格书,找到总栅极电荷这个参数,根据该参数可以确定MOSFET的开关转换速度。
也就是说根据总栅极电荷和6N136的驱动电流,可以确定MOSFET的转换速度。
MOSFET的转换速度决定了开关损耗,也就是MOSFET状态切换过程中电压和电流的交叠部分。
如果转换速度慢,那么意味着开关损耗大。
综上所述,你的电路的问题就出在开关损耗上面。而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有两个:
1. 根据6N136的驱动能力选择合适的匹配的MOSFET.
2. 根据IRF540N,在满足开关损耗要求的情况下,选择合适的MOSFET驱动芯片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    这是你的MOS开关管驱动能力不够。当在第一个平台到来前,MOS管还未导通,故上升速率很快,当达到MOS开启电压VTH(就是波形的的平台电压)时,MOS管导通需要一个高达上百mA的瞬时驱动电流,而你这个电路驱动电流仅为15/2k=7.5mA,太小太小了。在MOS前面加个驱动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