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双向端口verilog 这样写 会游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1-07-07):
module duo(a,b,en);
inout[3:0] a,b;
wire [3:0]a,b;
input en;
assign a=(en)?b:1'bz;
assign b=(en)?a:1'bz;
endmodule

网友:
两个三态门用同一个使能,按你上面的赋值是有问题的,有效时,既做输入又做输出,冲突了。

网友:
当en有效的时候
a = b
b = a
这样实在意图在哪里呢?组合环路?

网友:
你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想让2个端口在不使能的时候为高阻断开态呢,如果是的话,光靠上面的2句话是不行的。
inout [7:0]dinout;
input clk;
input rd;
input [7:0]dout;
output [7:0]din;

reg [7:0]din;
reg [7:0]dout_temp;

assign dinout = (!rd) ? dout_temp : 8'bzzzzzzzz;
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if (!rd)
        dout_temp <= dout;
else
        din <= dinout;
end

可以参考一下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大家的回答。我其实是用不同的信号来区分的 ,只不过,这两个信号在某个时段会出现同值....

网友:
a,b好像不能是wire型吧,得是tri型

网友:
IO口物理上只能一个方向吧,

网友:
论坛里边有一篇文章专门讲怎么仿真双向口的,可以看看。

网友:
双向端口一般有专门的cell或buf处理,建议只是在最顶层改成双向口,内部都用单向口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