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taDefineSyncPin 怎么使用

楼主(2011-07-07):
ataDefineSyncPin 怎么使用

网友:
ataDefineSyncPin cellID “instName”' (("portName" "phase" (B_min B_max) (T_min T_max)
(W_min W_max)))
我也是查ug,不过ata的这条指令好像不太好用,你试试吧

网友:
ataDefineSyncPin cellId  "instName" ’(("portName" "rr" /
    (B_min,B_max) (T_min,T_max)(W_min,W_max))

where rr is nonInvertRise, fr is invertRise, ff is nonInvertFall, and rf is invertFall.
在CTS 执行时,常发生需要定义SyncPi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