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中怎么找节点

楼主(2011-07-07):
做完寄生参数提取,显示某两点如(300  122)之间寄生电阻,想定位到版图中具体位置,该怎么操作?
谢谢!

网友:
使用assura+QRC生成av_extracted view,之后可以反标到版图和电路图上

网友:
利用assura的RCX工具,选择output为extracted view,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带标识的版图,应该就能够具体定位了

楼主:
可是没有assura的规则文件,只有支持calibre的!!!

网友:
利用calibre xrc 也可以的,start RVE 可以看的,View中选择 Net Parasitics,然后高亮

网友:
以前没有用过,下次碰到可以考虑试试看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使用calibreview直观图形显示。

网友(2011-11-07):
总之是要反标过去。

网友:
下次试试~还么用过呢

网友(2011-12-29):
calibre xrc有这个功能啊,点坐标直接回到layout上

网友:
sorry,好像记得要自己配置的,但是功能是有

网友(2012-04-07):
run pex   start RVE   View中选择 Net Parasitics,然点击某个节点,它的寄生R寄生C耦合C都有,双击就会高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