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advisor 中关于子模块扫描链问题

楼主(2011-07-08):
我有个已经scanned的子模块
子模块相关的扫描链信息 subscanin1 subscanout1 subscanen subtesten subscanclk subscanrst cell个数是35个
顶层的扫描链信息 scanin1 scanout1 scanen testen scanclk scanrst
层级关系 /sub/submod1
我在top层调用这个子模块,然后再做整体的scan的时候我只想把这个子模块的扫描链保持原封不动
我在添加时怎么也弄不对,那个图形的也没有填对
求助一下~~

网友:
shizaiduibuqile,ziji ye bishiyixia xian

网友:
za jiu mo jige ren shang ne???

网友:
juran hui kouchu ???zheshi weishenme???

网友(2012-12-17):
这些都是一些神马回复???

网友:
请问你用的是dFTAdvisor工具吗?所是,在顶层采用添加子链命令就好啦。

网友(2013-02-17):
子模块的链长度和顶层的一样吗,
set_scan_path xx -include_element xx -complate tru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