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正交VCO的幅度问题,求高手解答~

楼主(2011-07-08):
下图是QVCO的电路图与分析,请问QVCO的幅度是如何确定的?QVCO的MOS管是工作在小信号还是大   信号状态下的?

网友:
貌似电感有寄生电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电感有寄生电阻,请问如何求幅度啊?

网友:
貌似我说错了,LC振荡貌似是根据谐振能量来计算摆幅的。要考虑L和C的大小来计算。电钢中的寄生电阻只是对谐振能量有个衰减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