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插入clock gating后的网标仿真

楼主(2011-07-08):
用dc做了insert clock gating,提取了sdf,网标仿真出现错误,使用verdi查了很久的原因,发现是因为门控时钟有很大的延迟。
想了想原因,因为ENCLK这个net负载了很多的寄存器,所以会倒是那个门控与门延迟很大。

试问一下在做时钟树以前我要做网标仿真,怎么办,设置ideal net??
可是insert是自动的,我事先也不知道net名字会是什么,有什么专业的方法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插入clock gating可以设置它的命名方式的。你查查手册看。

网友:
查了下insert_clock_gating这个命令,发现没有设置命名方式。
但是我记得生成的门控单元的命名方式自动就是SYNOPSYS_CLKG之类的。

网友:
把HIGH-FANOUT的NET设成IDEAL,一般高扇出会在PR处理

网友:
对于比较大的工艺,cell delay是主要延迟因素,wire delay相对而言,其延迟信息影响力就不是那么大了,所以你在插入门控时钟的时候,对其时钟网络的延迟影响就会比较大,做完对应的时钟树后,整个时钟延迟就更大了,就有可能造成数据端时序违约,更可怕的是功能出错(我在一个项目中,曾经遇到过一次),所以慎用!

网友(2024-01-16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也是因为ENCLK这个net负载了很多的寄存器,想请教一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