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O phase noise的仿真

楼主(2011-07-08):
上图是负阻VCO的图,但是phase noise的仿真出现了错误?那么请问设置错误在哪里?

楼主:
请问各位我相噪仿真哪里出错了啊?能否有高手解答一下啊?

网友:
参考一本ADS仿真实例的书就可以了,书上都有详细步骤的。

网友:
Did you check if your circuit oscillate at all?  I'm not sure you can run harmonic balance with your supply going from 0 to 1.8V. try to use a DC source instea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