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Silvaco Atlas 中的迁移率模型

楼主(2011-07-08):
已经定义了一个VDMOS结构,怎样在器件的不同区域使用不同的迁移率模型?比如沟道区和漂移区?
求指教啊。。。

网友:
写多个模型语句,每个语句定义某一个区域使用的mode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么具体怎样实现,是否在每个mobility语句之前加上region语句?正在尝试中

网友:
在每个models语句后面加 region语句试试看,不好意思,有点忘记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嗯,谢谢提供的意见,

网友:
感謝大大的分享 感恩囉

网友:
I NEVER USED SILVACO, I WILL GIVE A TRY, THANK YOU!

网友(2013-10-25):
silvaco中如何选择物理模型呀?MOS技术中选CVT,SRH或者载流子统计模型会造成什么影响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