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什么是filler?

楼主(2011-07-08):
最近接触一点后端的,但是不明白什么是filler,它是干什么用的呢?请大侠们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Filler 就是填充的,有Cell Filler,和Metall Filler。
Cell Filler 没有功能,只是填充Metal一下的Layer(Well OD  。。。)使得Well,OD 连接成片
Metal Filler   没有连线功能,就是 为了满足Metal Density

网友:
对,填充的不用关心,只满足规则没有实际的作用

网友:
很对,主要有pad filler, cell filler, metal filler, 第一种是用来连接PAD,生成PADRING, 第二种是连接STAND CELL, 连接阱区和POWER RING, 最后就是纯粹为了DRC 中的金属覆盖率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复,懂一点了

网友:
正在了解中....感謝告知

网友(2013-05-21)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这位大侠,如果不在pad之间填充filler会发生什么后果呢?填充材料是什么呢?怎样保证它不会把两个信号pad也逻辑连接上呢?

如果不连接standard cell 又会怎样呢?如果不满足金属覆盖率又会怎样呢?

网友(2013-07-08):
这些FILLER的信息在库的哪里能找到呢?比如我现在需要看我用的库的FILLER的具体名称是什么

网友(2013-09-27):
原來還有好幾種用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