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生成 ROM 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08):
又谁生成过 ROM  生成 的初始化文件如何获得,  和工艺库有关么?
是什么文件  ,bin  还是什么

网友:
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芯片,如果是xilinx的话,RAM的初始化文件为.coe文件,通常的(LUT)查找表都是用这种方法实现。这个文件时自己生成的,C或者matlab都能生成,具体的格式你可以看下ISE的手册,我只用过xilinx的芯片。

网友:
FPGA中并没有真正的ROM,有的只是RAM,当RAM在上电初始化时有一个初始化文件加载之后,你就把它当成ROM使用了。不同的FPGA工具有不同的初始化文件格式。你可以不用去关心,直接生成IPcore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ip core生成时需要调入初始化文件,xilinx器件的初始化文件为.coe格式,altera器件初始化文件为.mif格式,至于初始化文件的编写,网上搜下,很多的~

网友:
在产生ROM的时候,会提示是否需要对初始化文件进行配置的

此时获得一个文件,在这个基础上修改

网友:
打开看,都是文本文件,16进制或者2进制的机器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