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牛人们解释下微处理器设计中的几个名词

楼主(2011-07-09):
RT,主要包括PC,IC,WB,IF,ID等等 谢谢

网友:
WB IF ID 是流水线CPU的三个阶段。

网友:
PC, program counter, 程序计数器,当前要读取指令的地址
IC, 不知道是什么
WB, write back,写回。指令最基本的运算C=A+B,在流水线最后一个阶段WB阶段,把结果写回C(ABC都是通用寄存器GPR)。
IF,Instruction fetch,取值。一般是流水线的第一个阶段,把pc值发到指令memory,从中把指令操作码读出到处理器。
ID,Instruction decode,译码,一般在流水线fetch的下一个阶段。

网友:
额,貌似是体系结构中的流程术语。

网友(2011-09-06):
晕~,该把体系结构好好看看

网友:
体系结构中的东西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C有可能是instruction cache。不过一般流水线不讨论i cache。。。

网友(2011-12-11):
回复 网友B:

   其实他的IC还有可能是Integrated Circuits……

网友:
五级流水线

网友(2012-03-09):
三楼基本给出了答案,ic应该是指令缓冲吧。这些词都是很基础的,先看看书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