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icfb 怎么导出verilog网表

楼主(2011-07-09):
如他,也可以说说导入VERILOG网镖的注意事项

网友(2013-02-28):
ADE环境下  Setup——> Simulator\directory\Host——>simulator 里选择所需的仿真器,然后再创建netlist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太清楚您的意思,这样之后怎么提取?
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12169-1-1.html 参考这个教程,在simulator里选择相应的verilog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谢谢!

楼主:
需要操作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