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菜鸟求助:makefile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09):
run:
simv

./simv -l sim.log

simv:
pli.o pli.tab cpp.v

vcs -Mupdate -cc g++ -ld g++ -P pli.tab pli.o cpp.v

pli.o:
pli.cc

g++ -c pli.cc -I${VCS_HOME}/include

DIR = $(shell basename `pwd`)
tar:
clean

cd ..;\

tar cvf ${DIR}.tar ${DIR}

clean:

rm -rf *.o vcs.* simv* csrc* *~

上面这个makefile中的
g++ -c pli.cc -I${VCS_HOME}/include  里面的${VCS_HOME}指的是什么呢

网友:
VCS的安装目录,  变量VCS_HOME的值

楼主:
   那这个路径在哪里设置呢
能不能帮忙看看下面的

worklib:

vlib work

compile:  test.sv

vlog test.sv -dpiheader dpi_types.h

foreign:  foreign.c

gcc -I$(MTI_HOME)/include -shared -g -o foreign.so foreign.c

optimize:

vopt +acc test -o opt_test

foreign_windows:  foreign.c

vsim -c opt_test -dpiexportobj exports

gcc -I$(MTI_HOME)/include -shared -g -o foreign.dll foreign.c exports.obj -lmtipli -L$(MTI_HOME)/win32

sim:

vsim opt_test -sv_lib foreign

all:

worklib compile foreign optimize sim

all_windows:

worklib compile optimize foreign_windows sim

clean:

rm -rf work transcript vsim.wlf foreign.so foreign.dll exports.obj

上面这个makefile中gcc -I$(MTI_HOME)/include -shared -g -o foreign.dll foreign.c exports.obj -lmtipli -L$(MTI_HOME)/win32里面的$(MTI_HOME)指的是什么呢,怎么设置呢

楼主:
无人知道吗

网友(2012-09-17):
他们都回复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