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做研究的话,PLL怎么样?

楼主(2011-07-10):
小弟以后读博,搞研究,发论文之类的,做PLL怎么样啊?
请各位不吝赐教啊。。。

网友:
·传统结构都已研究很多了 现在要不做60G 或者数字的 要不就是覆盖多种通信协议的PLL 觉得很有研究前景

网友:
我觉得PLL还不错,性能 做高点

网友:
PLL/ADC发文章都不容易,竞争激烈

网友:
读博士的话,做电感模型或者Transformer,好像不错

楼主:
读博士的话,做电感模型或者Transformer,好像不错
引用 网友A:

    导师给的几个项目,叫自己选。。。没得模型做啊

楼主:
·传统结构都已研究很多了 现在要不做60G 或者数字的 要不就是覆盖多种通信协议的PLL 觉得很有研究前景
引用 网友B:

    谢谢了,我做这方面的话是RFID里面的。不到1G。。。现在对做研究还很迷茫啊

网友:
搞吧,除非有更有趣的课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