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后端面试--每日一题(051)

楼主(2011-07-10):
Why double width (multiple vias) and double spacing are used related to clock?
为什么时钟走线使用double width和double space?

难度:3

网友:
主要是corsstalk

网友:
减小电阻以减小时钟latency
减小电容以降低crosstalk

网友:
CLock Net是主要的干扰源,增加他与其他Signal Net的Space可以减少因为耦合引起的Cross talk。
Double Width,(multiple vias)减小了电阻---》减小Delay。提高EM能力,提高可靠性。

楼主:
4楼正确
需要强调一点,double width之后,EM能力提高,可以使用更大驱动的clkbuf和更大的fanout,从而减小时钟树的level

网友:
书上讲为什么是double space而不是tri space或其他倍:
当space小于等于两倍时,coupling capacitance随着space的增大显著降低;当space大于两倍时,coupling capacitance随着space的增加并不显著的降低,而且又占据了较多的routing resource,使routing复杂化。
所以综合来看一般是double space。

楼主:
对,其实1.5倍space就可以去掉很大部分的x-talk

网友:
    请教陈大大。为什么只有double width后才能使用更大驱动的clkbuf?在double width前使用不也可以减少级数么?这个不是由max_fanout来决定的么? 或者还是说由于SI减少了,所以max_fanout的值可以适当提高?但是如果max_fanout的值的提高主要由于SI的减少,那也应该主要归功于double space啊。double space绝对要比double width效果好。

我觉得double width最大的好处应该是电迁移效应。因为设计中最容易发生电迁移的就是时钟树。

楼主:
因为最小宽度的走线承受不了特别大的驱动,EM会有问题,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被“烧断”了,就像细的电线不能通过太大的电流一样。

网友:
谢谢陈大大。我看错了,呵呵。

网友:
领悟了,谢谢各位!

网友:
学习了,版主威武

网友(2011-10-27):
真是个好地方,为什么没早来

网友(2011-12-16):
陈版主:

       double width后是不是电容变大了,但电阻变小。
       那clock net上的delay是变大还是变小呢?
       谢谢!

网友:
每日一题!好东西

网友(2012-02-28)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电阻影响delay,电容影响频率,width增加之后,电阻减小,电容增加,所以delay减小,但是频率降低,因此不能太宽~

网友:
很好很强大

网友(2012-05-16):
很好的东西,向各位大牛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版主,如果signal net上存在较大crosstalk,那么可不可以通过走2w2s或者1w2s来解决呢?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?

网友:
都是牛人啊。。

网友:
1.5也是常用的!!

网友(2012-08-22):
回复 楼主:
问下版主,double space在set cts mode中preferred extra space中可以设置,但不知道double width在哪里设置?修改lef吗?

网友(2012-11-26):
    这里的是什么频率啊,frq = 1/(sum:delay),delay小,频率小,怎么得出来的啊?

网友:
回复  陈涛
问下版主,double space在set cts mode中preferred extra space中可以设置,但不知道double w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定义新的route rule即可

网友(2013-05-28):
每天进步一点点...

网友(2019-10-09):
坚持学习,继续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