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op层的CTS该怎么做?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07-10):
公司有个soc的后端项目
partition之后有4部分,C1,C2,C3,和C4(几个模拟模块,像pll,adc什么的,还有一些数量不多的std cell)

先完成了C1,C2,C3,然后抽了他们的lef,lib信息,最后再做top层

top层的时候,我写了个ctstch文件,做cts的时候,soce只优化了C4的timing,而做sta的时候是要分析C1,C2,C3,C4等内部dff之间的skew,现在这个violation比较大了,应该是我top层的cts处理不对

还请各位不吝赐教了

楼主:
我大概明白了一些,lef和lib里没有cts的信息,所以才。。。

网友:
要把4个block做ILM,给top的CTS用

楼主:
我现在是这么做的(PS:查了一晚上)
createInterfaceLogic -dir ilm -writeSDC
1、C1,C2,C3分别用上述命令提取cts_data和ilm_data,然后在top层调用即可吧?
2、由于该命令生成了.v文件,那么我在top曾loadConfig的时候,不用在使用C1,C2,C3的.v网表了吧

网友:
没一步怎么做在encounter的user guide里有详细说明,读懂后,按照说明做就是了
top把block看作black box,使用ILM就足够了

网友:
每一步怎么做在encounter的user guide里有详细说明,读懂后,按照说明做就是了
top把block看作black box,使用ILM就足够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果top层把各个模块看成blackbox做就可以了,那我就没有必要用flattenIlm了

    我理解flattenIlm只是为了是subblock可见。

    在loading sdc的时候,我只加载top.sdc,sub block产生的ilm文件下的sdc文件需要专门加载吗?

网友:
要搞清楚几件事情:
     首先,你们这次partition是为了什么缘故,如果是因为design 太大的关系而不得不partition,那你不能用flattenilm,因为那样会让你的top层速度太慢,你只能用ilm,而且要用压缩过的ilm,不能带full clock的。
     如果design不是很大的话,那么你可以考虑吧这几个block 的ilm完整的提出来,在icc里面就是full clock的,encounter里面我不知道对应什么。那么你做clock tree的时候,就可以不要去特别设置了。因为top层能完全看到block里面的东西。
     考虑到你说的情况,我建议你,把analog block那些比较小的partition提一个full clock的ilm,就是不压缩的。把那几个比较大的提一个压缩的。这样,你在做时钟树的时候,可以通过设置clock pin上的max latency和Min latency,来告诉工具你的block里面时钟数的状况。(针对压缩过的block).
     top level的design 设计做时钟数最麻烦,做完时钟数就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如果这样的话,我应该可以在顶层,报子模块内部某个dff的timing?

网友:
    肯定可以。这也是我不让你压缩某些小模块的目的,那些analog block,如果用压缩过的ilm的话,只能看见interface的。做时钟数就会很麻烦,因为内部时序很不干净的。所以最好让工具都看见。

楼主:
感谢ttder,陈涛
感谢党,感谢祖国,感谢CCAV,
尤其感谢edacn上认识的另外一位大牛:一意孤行

所以简单介绍一个我的心得:
1、user guide有详细的介绍,尤其注意使用ilm与否,对一些常用命令的影响,尤其是set_dont_use等
2、服务器的好坏,也决定了设计。
    我在使用ilm的时候总是碰到提示那些net怎么怎么样了,最后再告诉我memory不够用了。
    别着急,把每一步分开做,就可以
3、我就不说什么了
4、你们都知道了

网友:
针对第二点,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要用ilm的原因。design太大,设计用现有的机器就或者软件就很难完成,所以要压缩。我建议你随时用top监控一下你的服务器,看看是否有内存快被吃光的情况,如果要是有,建议这步就重做一次吧,可能结果不是很理想了。

网友(2014-07-31):
回复 网友C:

   回到top level层次后 加载的sdc 是原来没有partition的top的sdc吧?就是原始整张网标的sdc。我发现加载partition后top level的constr.pt.做cts的时候,工具抓不到clk,所有cts没有办法做

网友(2016-03-23):
看什么参数知道tree长的好  blance
刚刚接触 不是很明白

网友:
大神说的都这么专业  我这个新手看了  想学习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 受教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