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在模拟电路中宽长比小于1的管子

楼主(2011-07-10):
大家好,我去一家公司实习,他们做的电路(如bandgap)是低功耗要求,管子的尺寸都是倒比的(管子长度比宽度大),我想为什么不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,而用倒比管子。倒比管子会对电路性能有不良影响么?

网友:
倒比管的输出阻抗高,支路电路小,满足低功耗要求。而工作在亚阈值区的管子,你如何保证全部情况下都工作正常?尤其国内工艺,model非常不靠谱情况下还是不要冒险去搞什么亚阈值区。这只是书本的理论只是而已。

网友:
说的很正确啊啊

网友(2012-04-01):
但是为什么在电路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是避免倒宽长比,倒宽长比有什么坏处和劣势?真心求教,请各位高手给予解答~~

网友:
楼主: 管子的尺寸都是倒比的(管子长度比宽度大),我想为什么不让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,而用倒比管子。
      你电路中的管子是工作在饱和区吗?为什么你会想让管子工作亚阈值区呢?

网友:
Bandgap circuit requires good matching between transistors, and large L helps. Smaller W/L makes large Von for a given current, reducing the Vth mismatch as well.

网友:
von增加导致电流下降,功耗下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von是什么参数啊

网友:
bandgap不是高速电路,但是需要高度匹配,所以W/L是倒比的很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为什么倒比有助于匹配呢,请大侠解释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刚好饱和时过驱动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刚好饱和时过驱动电压Vdsat,它和电流是反比关系。

网友(2014-01-18):
倒比管可以实现较大的过驱动电压,Vt Mismatch会弱很多

网友(2018-12-03):
回复 网友C:
沟道调直效应小,阈值电压低

网友:
遇到过同样的问题

网友D(2024-06-20):
你的电路里如果充斥着大量的倒比管, 那我恭喜你:你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设计高手了!

网友E(2024-11-05):
引用 网友D:
你的电路里如果充斥着大量的倒比管, 那我恭喜你:你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设计高手了! ...

请问前辈,我在设计单端折叠cscg放大器的时候,折叠管设计成倒比管,这样会有啥不妥吗,因为我仿真发现这个折叠管倒比的话,噪声性能会好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前辈,我在设计单端折叠cscg放大器的时候,折叠管设计成倒比管,这样会有啥不妥吗,因为我仿真发现这 ...

一般cascode管对噪声影响不大,确定不是bias管嘛。我觉得你既然把cascode管设成倒比管,寄生电容肯定很大,可能是你运放带宽降低导致的。也有可能你的运放已经挂掉了,你可以把电路放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