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容接在信号与电源之间的作用?

楼主(2011-07-10):
请问:一般电容是接在信号与芯片地之间,然而,将一个电容接在信号与电源之间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电容无非就是隔直,和电感发生谐振,然后还有旁路的作用。。。

网友:
电容接在信号与电源之间, 可能上电的时候把信号拉高

楼主:
我大概也觉得是那个意思,谢谢3#

网友:
旁观一下,学习一下

网友:
会不会有点滤波作用呀...

网友:
滤波作用为主

网友:
通常是隔dc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