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critical_range值设定大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7-10):
在做版图时需要设定set_critical_range,知道这是让工具不仅优化一些最关键路径,也会对所设定的此关键路径进行优化。请问各位大侠:这个值设定的大小对最后生成的版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?这个值的设定会不会和工艺有关?
在此谢过各位了。

网友:
跟工艺没有关系

网友:
set_critical_range的目的之一是,在most critical path的violation修正不了的时候,不要让工具花太多的时间去fix其他violation。这个值与工艺关系不大,但是和设计有较大的关系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陈版主,你说的关于这条命令的作用大致明白了。但是你说的这个值设定的大小和设计有关能不能稍微详细解释一下,不同的设计对应应该怎么设,能不能举个简单的例子?
谢谢了。

网友:
如果设计里面有一些critical path,你已经知道工具fix不了,准备手动修复,而你希望工具尽量修复它可以修复的,这是就要set_critical_range=1
如果设计确实有太多的工具fix不了的violation,就不要浪费时间了,set_critical_range=0.2,看看结果,准备重做了

网友:
,就不要浪费时间了,set_critical_range=0.2,看看结果,准备重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