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码管显示求助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

楼主(2011-07-10):
我的程序是这样的,想在数码管上显示数字23,采用动态扫描方式,下载到实验板上只能显示第一个数字2,后面第二个数字3不显示,我在keil中调试后面一直在执行延时程序,我复位一下可以看到第二个数字3闪一下,就消失了,我不知道到底那里出错了,希望大家能够帮下忙啊;代码如下:
ORG 0000H
MAIN:CLR P2.7
     CLR P2.6
     SETB P2.6    //段显信号
  MOV P0,#5BH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字2
  CLR P2.6
  MOV P0,#0FFH
  CLR P2.7  //位选信号
  SETB P2.7
  MOV P0,#0FEH  //第一个数码管显示
  CLR P2.7
  MOV P0,#0FFH
  ACALL DELAY
     SETB P2.6
  MOV P0,#4FH  //数码管显示3
  CLR P2.6
  MOV P0,#0FFH
  CLR P2.7
  SETB P2.7
  MOV P0,#0FDH //第二个数码管显示
  CLR P2.7
  MOV P0,#0FFH
  ACALL DELAY

DELAY:MOV R1,#5     // 延时程序
DELAY0:MOV R2,#250
DELAY1:NOP
       DJNZ R2,DELAY1
    DJNZ R1,DELAY0
    RET

希望有人能够帮我一下,自己刚学,不太明白。

网友:
你的程序没有错,动态扫描的话你就扫一遍程序就结束了怎么行,没有循环
在延时程序开始前面DELAY:MOV R1,#5     // 延时程序    加一句
JMP MAIN 就可以了,还有最后别忘了加 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