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流水线设计的加法器输出异常,有问题请教大家。

楼主(2011-07-10):
大家好,我用二级流水线设计了个16位加法器,这应该很简单了。
功能仿真么有问题,但是时序仿真最后出了问题,本来一个上升沿对应一个输出,结果却是一个上升沿产生了多个输出。
截图如下:
功能仿真(正确)
时序仿真(出错误了)
比如最后一幅图中,13的那个结果是正确的,但是前面又多出了好几个结果,不知道怎么来。

楼主:
程序附上
模块代码:

module adder16(a,b,cin,clk,sum,cout);
input[15:0] a,b;
input cin;
input clk;
output[15:0] sum;
output cout;
reg[15:0] sum;
reg cout;

reg[15:0] temp_a,temp_b;
reg temp_cin;
reg[7:0] first_sum;
reg first_cout;
reg[7:0] first_a,first_b;
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temp_a<=a;temp_b<=b;temp_cin<=cin;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{first_cout,first_sum}<={1'b0,temp_a[7:0]}+{1'b0,temp_b[7:0]}+temp_cin;
first_a<=temp_a[15:8];
first_b<=temp_b[15:8];
end
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{cout,sum}<={first_a,8'b0}+{first_b,8'b0}+{first_cout,first_sum};
end
endmodule

楼主:
激励代码:

`timescale 1ns/1ns

module adder16_tp;
wire[15:0] sum;
wire cout;
reg[15:0] a,b;
reg cin,clk;
parameter cycle=10;

adder16 my_adder16(a,b,cin,clk,sum,cout);

always #(cycle/2) clk=~clk;

initial
begin
clk=0;a=0;b=0;cin=0;
#cycle a=1;b=1;
#cycle a=5;b=8;
#cycle a=10;b=20;
#cycle a=25;b=9;
#cycle a=128;b=200;
#cycle a=4580;b=65530;
#cycle a=50000;b=10000;
#cycle a=24254;b=14242;
#cycle a=58;b=52;
#cycle a=11111;b=55555;
#(cycle*10) $stop;
end

endmodule

网友:
你说的应该就是后仿吧,这个是因为组合逻辑到达寄存器的时间不同造成的,是正常的。
只要时序满足setup时间就没有问题

楼主:
    请教怎么知道时序是否满足steup时间,我用的是quartus II。
    不是说后仿是最接近实际的吗?
   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?

网友:
毛刺而已,计算结果各bit到达寄存器时间不同导致的,使用结果的时候用寄存器锁一拍再用。

网友:
ripple问题,transition的时间不同造成的

网友:
请教怎么知道时序是否满足steup时间,我用的是quartus II。
    不是说后仿是最接近实际的吗?
...
引用 网友A:

稳定后的信号是正确值。带时序的仿真应该是正确的。
如果你还不知道是否满足setup,说明你还有许多要学习的。

网友:
QUARTUS中有没有对时钟频率进行约束?

楼主:
毛刺而已,计算结果各bit到达寄存器时间不同导致的,使用结果的时候用寄存器锁一拍再用。
引用 网友B:

    请教是用D触发器吗?

楼主:
   steup时间是不是和器件有关系?
    我是菜鸟,有很多东西还不熟悉,请多指教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D触发器

网友:
用quartus仿真是带了器件的延时的

网友:
setup time 是说FF的clk和data之间的时序约束 不同的cell 不一样
但是你现在用的是100MHz的时钟啊! 你的输出都已经在时钟的下降沿之后了
你可以试试把时钟频率改的慢一些 再仿真看看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一般寄存器都指D触发器。

网友:
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,通常我们把它称为毛刺。毛刺可以减少但不能避免,可以考虑加D触发器来减少毛刺。

网友:
1、在RTL级仿真时,如果没有加入延迟参数的话,那么仿真器默认的线延迟(wire delay)和单元延迟(cell delay)都是为0的,所以你会看到信号在同一时间点变化。
2、在Gate级仿真时,反标了标准延迟文件(.sdf),此时线(wire)和单元(cell)都包含了延迟信息,所以你会看到信号的变化不在同一个时间点,就出现了毛刺(glitch)。
    只要在你取样数据前(当然要满足setup time),该数据是正确的就可以了,不管它在期间有多少错误数据,都无所谓的。另外,需要指出的是,时序电路有两种情况:single-cycle clock和multi-cycle clock

网友:
另外提一下,第二级流水线代码写的有问题,最好如下:
//second level pipe-line
always @(posedge clk)
begin
{cout,sum[15:8]} <= {1'b0,first_a}+{1'b0,first_b}+{7'b0,first_cout};
sum[7:0]               <= first_sum;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