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理解锁相环的传输函数?

楼主(2011-07-11):
PLL的输入是相位,而传输函数是频率的响应,PLL的输入变量是相位,含有频率分量吗?大家是如何理解的啊?

网友:
相位是频率的积分
你也可以按照频率传输来推导PLL的系统传递函数

网友:
传输函数输入输出都是phas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不是相位是调相信号,所以存在频率分量?

网友(2012-05-10):
稳定性设计要求频率响应,你要用相位表示传输函数也成,但是对分析没用啊

网友:
算JITTER很有用